小实验0

楼主(2004-11-13):
各位老大,做了一个初级实验,有几个问题,望大家帮忙,先谢了: 1.PCI-6014的驱动程序是传统NI-DAQ,能否用DAQ-assistant 2.我在MAX设置PCI-6014时,AI,AO设置是否针对所有端口?,那么怎样对单个端口设置?,如果在LV中编程时,单个端口设置是否有效? 3我在连接板CB-68LP,直接用一般电线把22口和68口连接,把55口和34口连接,行否?22口代表DAC0OUT,68口代表ACH0,55口代表AOGND,34口代表ACH8(AI设置是差分输入) 4,接3,我测试了波形,先在AO中0端口输出正弦波形和直流波形,在无数次实验中,只有一次输出1V正弦波,输入也是1V正弦波,其余时候,都是不论输出是什么,输入都是10V直流信号,少数时显示负的或正的类似正弦波的波形。 以上问题,希望哪位好心老大,给予解答,谢了,我得信箱bboy16@163.com

楼主:
对不起,有几点弄错了: 1.在TEST PANEL中对模拟输入模拟输出信号测试时,都有一个channel项,这是不是指虚拟通道,如果是,上述问题小弟把输出通道0,输入通道0,和虚拟通道概念弄错了。 2.在对PCI-6014设置时,AI我选择Polarity,-10到+10v,差分模式,AO我选择Polarity,虚拟通道设置时ACH1和ACH9作为channel 1,差分模式,DAC0OUT设为channel 0. 3.在CB-68LP上连接22到33(ACH1),55到66(ACH9),在test pannel中Analog output中选择DC Voltage或sine generator,channel 选择0,Analog Input 选择channel 1,观察波形,要么是10V直流电压信号,要么是正弦波被截去了上半部分,取而代之是直流电压信号,下半部分是半正弦波,且数值都很大,与设想的设定幅值下的正弦波不同。望各位老大不吝赐教。谢谢,我得信箱bboy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