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个伺服电机同步问题求助

楼主(2004-11-13):
我在给一个套色成筒机做方案,最高速度35M/MIN。其原理如下:四色印刷,牵引,最后定长分切裁减。这四色印刷分四步完成。每步分别由两个饲服电机控制,一个饲服电机控制上墨,一个饲服电机控制装有字模的转筒转动。字模刻在软体上,最终覆在卷筒上,由饲服电机控制转筒的动作。包括牵引和分切在那共有电机10台。在定长的范围内,各色字的位置的定位精度很高,因此对饲服电机的同步提出很高的要求。我采用色标传感器来检测纸张的定长,不知有何不妥之处。我想在细节上能得到高手的帮助:电机功率都在1KW左右 1)由于第一色印刷作为参考点,如何各色(包括牵引、分切)实现同步?以消除重影,定位不准。如何实现高定位要求?我曾想到用零位参考点,但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2)对每一印刷点的两个饲服电机如何实现同步? 3)如何对每个电机实现误差消除?由于电机长时间运转,对累计起来的误差如何在运转过程中消除。 4)加减速和临时停车后由启动,这些情况下同步又如何考虑?

网友A:
您在什么地方?我公司在全国大多数城市有办事处,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看看能不能去人同您当面探讨?

网友B:
听老兄描述好像是轮转机。四色套印阿,现在很多公司都开发出了12色。努力吧。本人搞过印刷机效果不出,可以和我探讨。

网友C:
设计的速度是多少?套印精度和裁切精度要求多少?如果没有具体的指标,只要求动作的话,现成的控制方案很多。

网友D:
我公司为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志强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楼主:
to 老苏: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您能不能给我开开巧啊,给我说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同步控制以及我在搂头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一下。

网友E:
我做过单色的印刷机控制系统,最终精度达到0.01mm;现在正在做8色印刷机,使用Trio控制器,要求27个电机同步,精度小于0.01mm。不知道你使用哪家的控制器和伺服电机?现在把你的问题逐一回答: 1、使用第一个套色印刷电机作为参考电机完全可以,其余电机将以这个电机的编码器为基准同步,主意一定要使用时基控制外加编码器相位必须同步,这样尽量减少累积误差(由于机械原因,肯定还会有累积误差)。 2、上面已经讲过。 3、要消除累积误差关键是要能在线调整电机。首先你的控制器必须有消除误差的功能或者你能在你的控制器开发出这个功能(很多控制器都有这种开放功能),至于工艺方面,你可以向你们公司的老师傅们请教。 4、无论何时停机后重新启动,你都必须先让所有电机的速度和相位同步后才能开始工作。 如果要做完整的方案,你最好把你的参数告诉我,比如: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滚筒直径、长度、材料、工作转速、是否加减速机。我能根据你的参数算出滚筒的惯量、转矩,从而算出你的电机功率、额定转速等等。 如果有兴趣,清参观我司网站:http://bjyes.gkong.com;也可电话联系。

网友F:
一般来说,多个伺服的高速同步采用运动控制总线配合高刚性的伺服控制就可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采用第一个轴为参考轴。机器肯定有磨损,没法进行自动调整,但每个单轴都具有移相能力,可以在生产中根据效果进行单轴微量调整。我看到的台湾的轮转机,牵引采用DD马达进行驱动,估计就是为了满足你所说的高精度定位要求。

网友G:
据我说知,使用安川YASKAWA控制器:MP2300,CP9200,MP2200等,伺服实现上述系统在日本已经有成功例子。连续的滚筒印刷精度为0.01-0.3mm,300m/min,单枚印刷机0.3mm,300枚/MIN. 国内情况,广东已经有厂商开发了8-10色的无轴印刷机,并投入了生产.效果还未得到公布. 应用安川已经开始有厂商在赴日学习后采用上述方法进行实际开发,相信不久的见来就可以见到成熟产品. 就上述系统,35m/min的速度,可以说是非常慢的,那应用的安川的系统可以大大的提高印刷精度,预计可达0.01-0.03mm. 但一般来说,四色印刷的做机械轴的实现方法比较多,精度也还不错,基本上能满足一般的要求。欠缺的就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H:
为何不用力士乐的伺服?专用于印刷及纸张处理的无轴传动系统,唯一的缺点:太贵了!

网友H:
35m/min的最高速度?什么印刷工艺? 怎么是10个电机,印刷8个,裁断1个,牵引应该有2个,一进一出,控制张力.应该是11个才对吧! 你说的前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印刷套色的问题,同步是基础,而且肯定是相位同步.一般来讲,若是窄幅的设备,不需要额外的套准装置,但要看具体的印刷工艺.若工艺比较复杂,精度要求非常高,幅宽较大,以及其他影响张力的外在因素比较多的话,则需要考虑增加额外的套准系统.目前在印刷这方面,德国博世力士乐(Bosch Rexroth)是做无轴传动做的的最好,里面有虚拟主轴功能,SECORS光纤通讯,最多一个运动控制器可以控制40个轴,而且其运动控制器里面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套准功能,前面几位说的很对,以第一色作为套色的基准,后面的轴做实时微调,这也取决于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的性能,主要是反应速度。今年5月份德国杜塞尔多夫的Drupa印刷展上,70%的无轴传动都是用的Rexroth的驱动。 其实无非是:速度、精度、稳定性,还有重要的一点:性价比。 力士乐的东西确实好,就是太贵了!市场定位是高端用户。 以上为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H:
我做过54轴的同步,卫生巾设备. 两个运动控制器交叉通讯(SECORS) 有兴趣可以互相探讨. QQ:147444739.

楼主:
to 鈡秀斌 对你的建议我非常感谢,因为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三菱饲服控制器的资料,所以选型上我选择了三菱J2S系列和Q系列运功控制器,你能否告许我你的联系电话?

网友I:
TO 老宋: 我是新手,想实现以下功能,请教. 伺服电机双轴运动,要求可以回原点,可以在触摸屏上设定任意移动位置,PLC和伺服都用三菱的,最好有例子,再次感谢. email:zhengsr@126.com

网友E:
to:kim 我的联系电话是:010-62136756。 至于三菱的控制能不能实现你的功能,我现在不敢断言。但如果是PLC级别的控制器产品,你做起来肯定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