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在力控组态时i/o地址如何设定.

楼主(2004-11-13):
omron plc在力控组态时i/o地址如何设定。 如:输入点00000 在力控内数据库组态时该点 为 IR BCD 0000 能正常识别 输入点00001 在力控内数据库组态时该点 为 IR BCD 10 能正常识别 请教:输入点 00002 00003 00004 00005 等 及输出点01000 01001 01002 01003 等如何设定。

网友A:
注意了解双字、字、字节、位的概念,力控软件的解释和OMRON的设备解释是一致的,也是标准的方法解释,主要看你的PLC存的格式,比如字是16位、字节是8位。

楼主:
谢谢 一楼的回复 。不过, 我就不懂那些概念, 所以才搞不懂地址的分配方法的 。您能不能详细点说明, 或举例子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找相关的书籍来看就可以了,如PLC编程和计算机原理方面的.

网友B(2011-07-09):
力控与OMRON——CP1H接线图及如何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