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对一个S7-200语句的理解

楼主(2004-11-14):
200系统手册上有一个例子是: LD I0.3 BCDI AC0 其中 AC0中的数是1234,它上面的结果是04D2,我不懂,在书上也没有查到,它是怎么样转换的,规则是什么 虽然很简单,但是请不吝赐教

网友A:
o4d2是16进制,它对应的10进制就是1234。 BCD命令就是把二进制(16进制)转化成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