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老师及各位大虾:

楼主(2004-11-14):
我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进行实验台拖动,(实验过程中要求进行速度调节,所以选了变频器)。 在做第一个实验时所需最大功率只有0.26KW,第二个实验的时候所需最大功率为2.4KW,甚至接近3KW。 请问李老师,我选多大功率的电机为好? 选3KW的电机在0.26KW运行时能正常工作吗?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选3KW的变频器没问题.

楼主:
那电机在那么低的功率下运行效果行不???(运行时间不长,只是做一段短时间的实验) 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