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两个LON问题

楼主(2004-11-14):
小弟请教各位前辈两个问题: 问题1:一般的从市场上买回来的FTT-10A自由拓扑收发器能不能直接接到lon总线上,还是要接上一定的电容电路才能接到lon总线上? 问题2:神经元芯片的复位电路一般是采用MC33063系列的芯片进行复位,如果说现在采用+5v的复位芯片,如MAX809/810系列的复位芯片进行复位,可否?又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A:
问题1回答: 当然要接一定的电路,才可以使用,请参考FTT-10A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标准的电路(PCB)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igoal前辈的指点,由于我手头上没有FTT-10A的数据手册,如果您有电子版的说明书,可否给小弟提供一份?我的邮箱是:dxmcy0226@sohu.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数据手册到网上下好了,用FTT-10A做关键词搜索。

网友B:
到echelon.com去找,那里有下载

楼主:
谢谢igoal和“白”两位先生的指点!我已经在GOOGLE上搜索到详细的说明书了!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