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刻方形是好的,刻圆变椭圆了!!!

楼主(2004-11-14):
求助!!!急 我有一台雕刻机用的是东元伺服,新代系统,用的是位置控制,刻一个10*10的正方形是好的,但刻一个圆就变成了椭圆了,我的X,Y轴的位置增益是一样的,积分时间也是一样的,请各路高手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增益要增加啊,系统的响应性不够。有可能是该伺服本身能力不强导致的。要进一步调试。mail:tzhong@parker.com

网友A:
加大控制器中的前馈

网友B(2007-11-12):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调整速度增益就可以了,两个轴的负载不一样,所以增益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