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修理电路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与讨论

楼主(2004-11-14):
检测修理电路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认识与讨论 ----望广大同仁发表己见 一.带程序的芯片 1.EPROM芯片一般不宜损坏.因这种芯片需要紫外光才能擦除掉程序, 故在测试中不会损坏程序.但有资料介绍:因制作芯片的材料所致,随着 时间的推移(年头长了),即便不用也有可能损坏(主要指程序).所以要 尽可能给以备份. 2.EEPROM,SPROM等以及带电池的RAM芯片,均极易破坏程序.这类芯片 是否在使用<测试仪>进行VI曲线扫描后,是否就破坏了程序,还未有定 论.尽管如此,同仁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是小心为妙.笔者曾经做过 多次试验,可能大的原因是:检修工具(如测试仪,电烙铁等)的外壳漏电 所致. 3.对于电路板上带有电池的芯片不要轻易将其从板上拆下来. 二.复位电路 1.待修电路板上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时,应注意复位问题. 2.在测试前最好装回设备上,反复开,关机器试一试.以及多按几次复 位键. 三.功能与参数测试 1.<测试仪>对器件的检测,仅能反应出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但不 能测出工作频率的高低和速度的快慢等具体数值等. 2.同理对TTL数字芯片而言,也只能知道有高低电平的输出变化.而无 法查出它的上升与下降沿的速度. 四.晶体振荡器 1.通常只能用示波器(晶振需加电)或频率计测试,万用表等无法测量, 否则只能采用代换法了. 2.晶振常见故障有:a.内部漏电,b.内部开路c.变质频偏d.外围相连电 容漏电.这里漏电现象,用<测试仪>的VI曲线应能测出. 3.整板测试时可采用两种判断方法:a.测试时晶振附近既周围的有关 芯片不通过.b.除晶振外没找到其它故障点. 4.晶振常见有2种:a.两脚.b.四脚,其中第2脚是加电源的,注意不可随 意短路. 五.故障现象的分布 1.电路板故障部位的不完全统计:1)芯片损坏30%, 2)分立元件损坏30%, 3)连线(PCB板敷铜线)断裂30%, 4)程序破坏或丢失10%(有上升趋势). 2.由上可知,当待修电路板出现联线和程序有问题时,又没有好板子,既 不熟悉它的连线,找不到原程序.此板修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电路测试资讯网 http://www.elotest.net gh-2004-11-14

楼主(2006-03-05):
电路测试评判网 http://elotest.netme.cn
现已更名如下:
《电路测试资讯网》http://www.elotest.net 欢迎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