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imens S7-200 PLC 的程序如何备份??需要什么仪器??

楼主(2004-11-14):
请教大家一个对大家很简单但是对我很复杂的问题:西门子的S7-200 PLC里面的程序如何备份,而且需要些什么设备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用STEP 7-MicroWIN3.2或是4.0的版本都可以,UPLOAD即可!

网友B:
还需要一台电脑,和一个适配器.

网友C(2008-01-07):
我下载程序的时候它会提示
智能模块和实际连接的不符合
我在那里去设置智能模块啊
高手指点啊

网友D:
硬件:一台电脑,一条PPI电缆;
软件:在Windows平台下的STEP 7-MicroWIN3.2或是4.0的版本都可以,UPLO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