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谢

楼主(2004-11-14):
我的变频器在电机短路后损坏,后换一个整流桥。但仍然没有显示。请问这是什么部件坏了?多谢!!!!!!! 那里可以买到相应的部件?

网友A:
没显示,应该是开关电源板坏拉。

网友B(2004-12-20):
你咋知道就是整流坏了,如果整流炸了,那么你的IGBT肯定也干掉了,因为你是输出短路.你的P,N线如果短路烧坏的话那就要考虑开关管(一个场效应管,一般是K1317,或K2223等等)坏了,你可以用万用表量的.如果还有异常,可以加我QQ:38155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