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在空调循环泵方面的应用

楼主(2004-11-14):
请教各位老师,在空调循环水泵系统应用变频器时,需要采集什么反馈信号才能起到较好节能控制效果的,压力?压差?温度?温差?流量?还是别的?最好能详细点,感谢!

网友A:
温度,我做过效果还行

楼主:
谢谢天河人工,就靠采集一点的温度就可以吧?

网友B(2005-02-02):
冷却:进回水温差与进水温度 冷冻:供回水恩温差与回水温度或供回水温差

网友C:
若是冷冻泵可采用压差控制,若是冷却泵可采用温差控制,不顾什么方式传感器安装位置的选择很重要,这直接影响节能效果!丹佛斯VLT6000HVAC系暖通空调专用变频器,它内置双PID可方便实现压差温差控制!www.bianpin.com李工

网友C:
如果冷冻泵的话,采用压差控制,若是冷却泵则采用温差控制。不管什么方式的控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很重要。这样的话控制的效果就会比较理想。

网友C:
如果是冷冻泵的话,采用压差控制,若是冷却泵则采用温差控制,不管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很重要,这样控制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C:
若是冷冻泵采用压差控制,若是冷却泵则采用温差控制,不管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很重要,只有这样控制效果才会比较理想。

网友C:
若是冷冻泵可采用压差控制,若是冷却泵可采用温差控制,无论什么方式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是关键,这直接影响节能效果!www.bianpin.com

网友D(2023-11-29):
空调循环水泵系统中应用变频器以实现节能控制,通常需要采集一些关键的反馈信号来优化系统运行。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反馈信号类型及其作用:

  1. 压力或压差(差压)信号

    • 通过监测系统中的压力或压差,可以调整泵的运行速度来维持所需的压力水平。

    • 在很多系统中,尤其是那些需要在不同负载下保持恒定压力的系统,使用压力或压差反馈是最常见的方法。

  2. 温度或温差信号

    • 温度反馈可以用来调节泵速,以保持系统中的温度或温差在一个理想范围内。

    • 在某些应用中,如热交换系统,监测进出口的温差(温差控制)可以更精确地控制泵的运行。

  3. 流量信号

    • 通过监测流量,可以确保泵提供足够的流量来满足系统需求。

    • 在需要根据流量需求变化调节泵速的系统中,流量反馈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4. 组合信号

    • 在一些复杂的系统中,可能需要同时监测几种不同的信号(如压差和温度),并综合这些数据来优化泵的运行。

  5. 其他信号

    • 根据特定应用的需求,可能还需要监测其他类型的信号,如系统的负载率、水质参数(如pH值、含氧量)等。

选择哪种反馈信号取决于具体系统的设计和需求。通常,系统设计师会基于系统的工作原理和目标(如节能、保持恒定温度或压力等)来确定最合适的反馈信号类型。在实际应用中,最好的做法是结合专业的技术支持,根据系统特性和操作需求来选择和调整反馈信号类型。

网友E(2024-01-16):
采用变流量。中央空调制冷追求末端负荷满足,需要使用冷量来衡量。冷量的计算是温差和流量,同时最不利端也就是冷冻水最难到达的位置要保证有水,安装一个压力检测。如果有多个支管,每个支管也可安装温度计,配合末端新风或回风系统调节。冷却侧热交换冷冻水的热量以及主机做工产生的热量,带到冷却塔散热,与大气进行交换。需要控制回水温度,以及考虑空气温湿度。http://www.hth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