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变频器F0002超压报警问题

楼主(2004-11-14):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6430-2AD27-5CA0变频器,功率7.5KW,一送电源立即出现F0002超压报警,用表测量直流回路电压为590V,而变频器R0026显示的电压为1031V,把P2172的跳闸电平设为2000V,还是跳闸,实测电源供电电压为420V,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查A788和它附近的元件

网友B:
功率7.5KW的430没有A788,我手上有一台,电压检测是由LM358检测,估计是检测电阻变值,请仔细检查,应该可以发现问题的,如果确实查不出问题,可以改动检测电阻的阻值,应该是变小,再配和R0026参数,让检测电压在800V,但应该尽量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