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求助:pc连接多个单片机 用VB mscomm控件 SETTING 设置成“9600,M,8,1” 返回值第一个字节总被替换成 MSCOMM 控件PARITY REPLACE 属性中的值,改成空也不行

楼主(2004-11-14):
求助:pc连接多个单片机 用VB mscomm控件 SETTING 设置成“9600,M,8,1” 返回值第一个字节总被替换成 MSCOMM 控件PARITY REPLACE 属性中的值,改成空也不行 jchjch@c163.net

网友A(2005-01-20):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在硬件设置上以保持全双工通讯方式,

网友B:
只连一个看看

网友C(2005-04-23):
我记得以前用VC 编写程序的时候,一个ComboBox控件因为选择了 sort选项,导致串口通讯错误,你可以看一下有关程序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写错了,如果串口通讯时候已经有数据可以接收到的但接受又是错误的话,一般都是串口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