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西门子6RA70本身可以实现定时停机吗?

楼主(2004-11-14):
各位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本身可以实现定时停机吗?谢谢!!!

网友A(2005-01-25):
你是否收不到钱,想设置定时控制?其实加锁也可以呀。

网友B(2005-02-28):
如何加锁?谢谢!

网友C(2006-03-31):
大虾,怎么加锁?cwj0807@163.com

网友D:
当然可以,只是要花钱,要用到S00

网友E(2011-10-13):
6RA70能否实现定时运行

网友F:
加锁简单!你可以在PLC程序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