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tak编码器

楼主(2004-11-14):
请问有那位高手知道 sumtak编码器的接线吗,谢谢 型号 lhk-039-1000 E-mail: chingxinghua@tom.com

网友A:
哦。你说的这个编码器应该是日本的吧。我好象见过这个牌子产品的,。你这样说来笼统了。因为每个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个数是不同的,比如:有3信号,2信号,6信号,还有12信号的等等。。。所以你这样说不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的。。 一般情况下,红线为电源正端,黑线为电源的0V端,其他A,B,Z,,,等就由各个厂家自行决定了。。。。

网友B:
是"桑太克"吧?我和他们的总代理打过一次交道,找他们要点编码器的资料,他们居然要我付1000元才给我,这样的代理商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C:
没错,这就是一个日本牌子的编码器,好象长一光就是用的他们的技术.接线方式我想应该和白马飞飞说的差不多,只要电源别搞错,其他信号线就随便试啦,试到能用为止.

网友C:
楼上的,想买编码器找我,我公司是TAMAGAWA(多摩川)编码器的总代理,要资料的话肯定不会收你1000大元.13590223507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那个编码器十四根线,不知它输出什么信号的

网友D:
你上面有没有型号啊?编码器上面什么都没有吗?

网友C:
我手上有一个SUMTAK8线编码器的接线表,看是否能帮到你.白(Vcc)黑(0V)红(A PAHSE)粉红(0V)橄榄色(B PAHSE)蓝(0V)黄(Z PAHSE)橙(0V).这个是电压输出的.你看那编码器的电压是多少,长线输出是5V,开放电极是5-12V,推拉互补是10.8-26.4V,电压输出少用.

网友A:
TO 宇宙: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编码器是增量式(Incremental)OR 绝对式(absolute)的产品。只要先搞清楚这些,你才可以来分析你那么多的线有什么用。1.如果是绝对式的,那除去2根电源线可能还会有一根信号屏蔽线,则余下的那么多线就是码盘在旋转的每一刻所对应输出的信号编码,有的是二进制码,也有格雷码等不同的码制输出;2.若为增量式的,则基本上可以知道14根线的作用了,其具体如下:首先有2根电源线,一般为红正黑负的接法,A,B,Z,/A,/B,/Z 这有6根,接下来为:U,V,W,/U,/V,/W 这又6根,。加起来一共是14根吧。A,B,Z的信号你应该知道他们的用途的吧,那么U,V,W三信号之间各相差120度,他们的用途大致是用来定位的。。大概就这么说吧!!

楼主:
to 白马飞飞 谢谢,知道了,我还想知道三相定位是怎么定的,对驱动器工作原理不是很了解

网友A:
TO 宇宙: 对不起!我研究过向你所说的14根电源,信号线的编码器。。知道U,V,W他们三者之间是相差120度。也大致知道是用来定位的,,但你要我说驱动器的工作原理,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从资料上查查看啊,,查好了顺便也告诉我一下!!OK?

网友E(2004-12-20):
我想知道型号为LEC-102.4BM-S4的旋转编码旋转一周发出多少个脉冲,谢谢

网友A:
TO 盛超华。根据你提供的型号有:102.4BM 。。我想应该是1024线的,也就是旋转一周发出1024个脉冲,只不过它上面标的是1/10的数值。。

网友F:
谢谢了,白马飞飞

网友A:
没关系的,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因为我有好多资料都也是从网上学来和得到的,所以我也乐意把自己会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给所有在网上看到的人。。。

网友G:
TO 白马飞飞:请留一下你的通讯方法.wintechsvc@yahoo.com.cn

网友A:
哦,我在上海蒲东新区的。 我的E-MAIL :wangfei_0992@yahoo.com.cn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发信给我好了,我会很快看到的。。

网友H:
我是sumtak(声达)中国公司。我们提供免费样本资料和标准价格表。请联系我! s13003303881@yahoo.com.cn 您也可以上网去下载:http://www.sumtak.co.jp

网友I(2009-06-09):
我是SUMTAK在中国制定的总经销商(上海傲勇拓科技有限公司)如有需求我公司可免费提供样本资料。请联系我!orient@vip.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