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省电原理

楼主(2004-11-15):
一直以来老是听前辈们在说用变频器可以省电,可是省电这个概念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我与客户交流实现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能否把变频器省电的原理告知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我是新手,变频器省电节能是绝对的,省电的多少还要看你系统(电机)的实际工作效率,你自己可以估算以下,你可以看看这一篇论文: http://www.ylzb.com/gk_news/readnews.asp?NewsID=442&BigClassName=%B9%A4%BF%D8%D0%D0%D2%B5%D0%C2%CE%C5&SmallClassName=%D7%DB%BA%CF%D0%C5%CF%A2&SpecialID=0

网友B:
请点击http://www.wanweiboda.com察看资料,有调速才有节能。

网友C:
1、变频器本身不节能,相反自身还要消耗少量的电能。 2、变频器节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并不是所有电机一用上变频器就节能,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要费电,甚至妨碍生产、工作。 3、变频器能调速并且直接调节转子转速是节能的前提,节能是调速的结果。 4、只有在不需满速运转的条件下能够实现调速,从而降低电机功耗,才能够节能。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节能。 5、变频器是节能降耗的良好产品,但不是万能良药。

网友D:
1、当用于调素时,变频器可以节能,但还要看你的系统的运转情况。 2、改善工艺,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