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

楼主(2004-11-15):
大侠们给讲一下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的精髓啊! 谢谢!!

网友A(2005-07-14):
用传感器检测到的机械位移或转动信号模拟为凸轮转动,在各个不同通道设置不同输出角度,并组合相应开关类型。调整方便,与PLC联接方便。

网友B:
电子齿轮主要是用在伺服控制系统中,电子凸轮就是像楼上讲的一样

网友C:
除此仍有更好的方法完成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