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1711人机错误讯息码

楼主(2004-11-15):
各位老师:我用了一台HITECH PWS1711-STN 人机界面和一台西门子S7-200-224PLC.程序编好后,一开机就出现英文的"通讯错误,错误代码=0283"的提示.因手上没有错误代码表,不止错误何在,原因是什么,无法使用.因此,特求助错误代码表,好查找原因,以解燃眉之急.谢谢!!!

网友A:
通讯参数!

楼主:
通讯参数多次调整无效,还是老样子,出现0283代码.但COM指示灯闪烁正常,通讯应该说是正常的,可实际不行.怎么办啊?真急人!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比如说是偶尔出现错误还是一直出现?查过通讯线了么?也有可能是画面中某些地址plc中没有!

楼主:
通讯线查了, 没问题.人机用的是COM2口.通讯线接法如下: 1711人机 S7-200/CPU224 RS485/25针 RS485/9针 14-----------------3 15-----------------8 画面也查了,地址都有.送电开机后,按Run运行键,进入第一个画面,就出现 COMMUNICATION ERROR! ERROR CODE=0283 的错误讯息码.

网友B:
把控制区和状态区删掉试一下!

楼主:
按照青蛙@王子提示的办法试了以后,错误讯息代码由0283变为0203,还是不行.敬请继续指点.

网友C:
关键 1--------- 通信设定 2------------- dip 开关调整5.6

网友D(2008-07-29):
我们这也有一台出现同样的故障,后来还是厂家来人换了一台,我试过把有故障这台换到另一同样设备上试也通讯不了,我怀疑是不是那个通讯口坏了,如果我换人机另一通讯口是否可以不改变参数就可以通讯呢?当时设备厂家来的人也不懂所以换了一台新的了事。但我还是想搞懂是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保证不了下次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D:
我们这也有一台出现同样的故障,后来还是厂家来人换了一台,我试过把有故障这台换到另一同样设备上试也通讯不了,我怀疑是不是那个通讯口坏了,如果我换人机另一通讯口是否可以不改变参数就可以通讯呢?当时设备厂家来的人也不懂所以换了一台新的了事。但我还是想搞懂是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保证不了下次不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E:
1711与S7-200的通讯,主要注意三个方面:

1、通讯参数,人机和PLC默认的都是9600,8,EVEN,1,站号为2,通讯参数和站号需要人机和PLC一致。

2、指拨开关,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将人机指拨开关的5、6拨到下面就可以。

3、通讯线                  人机 COM1(9PIN)----------------------S7-200                             人机COM2(25PIN)---------------------S7-200

                                                    1-------------------------------------3                                               14-------------------------------------3

                                                    6-------------------------------------8                                               15-------------------------------------8

如果以上三个方面检查都没问题,那请换另外一个通讯口看看,通讯参数可以不用改动。

网友E:
人机 COM1(9PIN)------S7-200         人机COM2(25PIN)---------S7-200

         1----------- -------3                             14-----------------------3

           6---------------8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