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VB中把从MSComm控件接收到的二进制数据正确显示出来

楼主(2004-11-15):
请问在VB中,怎样把从MSComm控件接收到的下位机二进制数据以十六进制正确显示在Label或Text中,我用如下的代码接收并显示,但都是乱码。(MSComm的InputMode属性是1-comInputModeBinary) '定时接收子程序 Private Sub Tmrcomm_Timer() Tmrcomm.Enabled = False Dim Rx_buff() As Byte Dim okstring As String Dim ReceivedLen As Integer If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Then ReceivedLen = MSComm1.InBufferCount Rx_buff = MSComm1.Input okstring = StrConv(Rx_buff, vbUnicode) End If Label1.Caption = okstring End Sub

网友A:
RX_Buff定义为Variant类型 Rx_buff=MSComm1.Input for i=0 to ubound(Rx_Buff) label1=label & " " & Hex$(Rx_buff(i)) next

网友B(2004-12-15):
dim ok ok = mscomm1.input for i = lbound(ok) to ubound(ok) label1 = label1 + strconv(ok(i)) next

网友C:
先读出来,保存到数组,然后转换,我给你转换函数:Public Function strtohexstr(src() As Byte, ln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Dim st As String Dim temp As Integer For i = 0 To ln - 1 temp = src(1)\ 16 If temp > 9 Then temp = temp + 55 Else temp = temp + 48 End If st = st & Chr(temp) temp = src(1)Mod 16 If temp > 9 Then temp = temp + 55 Else temp = temp + 48 End If st = st & Chr(temp) st = st & " " Next strtohexstr = st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