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的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4-11-15):
电机用的旋转编码器A、A-、B、B-、Z、Z-输出的是电压还是什么

网友A:
哦。你拿到一个编码器,首先该编码器的产品说明书上一定会告诉你该产品是电压输出或是电流输出。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信号的输出形式来判断是电压输出或是电流输出。一般情况下,编码器电压输出的比较多些,其具体输出类型有:电压输出(Voltage output),推挽输出(Push-pull),长线输出(Line Drive).电流输出的一般就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Open Collector),其输出电流为:4`--20毫安。。

网友B:
编码器输出的如果是A,A-,B,B-,Z,Z-,一般是差分驱动型输出(带反向负信号),大部分是5V电压的,少量是12v或24v的。 关于编码器信号类型的说明,可以点击上面传感器栏目,进入“上海精浦”,"资料下载"中下载。

网友C:
这就是一般俗称的A/B相方波脉冲信号,A相信号和B相信号,Z相是零位信号,一般多为5V TTL电平

网友D:
帮我看看OMRON的接近开关好吗:TL-N20ME1价格多少啊? 还有富士的光电开关PH4-T5MR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E(2006-07-16):
看看韩国麦特斯编码器,物美价廉  李生 13590106171

网友F(2008-05-20):
光知道这个A、A-、B、B-、Z、Z-,很难判断输出方式的,输出方式一般和您的接的后续设备有关。或者留下您编码器的型号,我来帮您看参数。

海德编码器/瑞普联轴器淘宝销售店,QQ:378241930。http://shop35256742.taobao.com/ 我的淘宝店铺,可以看具体的参数资料,免费提供。

网友G:
编码器生产,QQ:757320525

网友H(2008-07-16):
我公司专门销售SANKA编码器,性价比超高,韩国原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