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V28,在参数初始化后,50Hz下输出只有130V?

楼主(2004-11-15):
求助:施耐德AV28,在参数初始化后,50Hz下输出只有130V?

网友A:
1,调整变频的输出电压值。 2,变频输出3相是否平衡,不平衡查驱动! 3,给定到60HZ输出电压是否按比例增加?

网友B(2006-07-10):
请问如何调整变频的输出电压值?

网友C(2006-08-09):
你先看电机额定电压,输出最大电压,电机额定频率等V/F相关参数.

网友D:
你可以调整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这个是和输出电压直接挂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