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FRN45P9S电源板故障

楼主(2004-11-15):
请教各位,富士FRN45P9S电源板开关电源部分有4个串接的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谁知道请告知,非常感谢!Email:whgreen001@163.com

楼主:
补充:标称Z100

网友A:
用打压表达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可我没有打压表,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B:
可不可以不要用*货------可不可以尽量不用*货.

网友C:
标Z的应该是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