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_V32_SP4

楼主(2004-11-15):
我以前用的是STEP7-Micro/WIN32_V3.2的软件,但是没有下载SP,没有汉化,前几天下载了一个STEP7-Micro/WIN32_V3.2+SP4版本,安装成功,也汉化成功。我就打算把两个全部卸载掉,重新安装新下载的,但是原来的可以卸载掉,新安装的不能完全卸载。再次安装新下载的也不行,其他的都可以安装。具体情况如下:在“开始-Simatic”中没有了,可是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中还有,而且卸载不了,我已经把安装软件的目录全部删除了,除了C盘,因为C盘不知道在哪里。请教诸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盘都不知道吗???到注册表里查找相关字符,删掉,试试看。

网友B(2005-02-18):
请问是在什么地方下载啊 lagiyi82@163.com

网友C(2005-04-21):
请问是在什么地方下载sp4啊?

网友D:
请到"安全模式"下去卸载.不行的.可以到你安装的文件平下面去删除一些文件之后,然后再卸载.

网友E(2005-10-01):
请问是在什么地方下载啊?谢谢指路!!!

网友F: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G:
从西门子官方网站再下载一下不久完了吗?

网友H:
干吗换得那么积极?我还用V3.1呢。

网友I(2011-11-28):
我要下载STEP7-MicroWIN  V3.2 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