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11-15):
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用PLC的模拟量还是数字量输出去控制电机?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你的问题太不专业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通过驱动装置的 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去控制驱动装置

网友B:
模拟量或数字量都可以,看你的需要

网友C:
数字量控制电机启停。模拟量控制驱动装置调整电机转速。

网友B:
你可以用驱动装置上的RS-485口与PLC通讯控制电机的启动使能,转速控制

楼主:
TO:黑白武常 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