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传动问题!

楼主(2004-11-15):
请教高手,所谓的多点传动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拖几,还是什么的,望大家能够给予指点!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拖几是什么意思呀,怎么拖呀

楼主:
所谓一拖几,一般是通过数字通信的方式来进行控制的,即每个电机相对于变频器都有一个地址,通过此地址来识别对应的电机,如西门子的MM440系列,可以买对应的PROFIBUS模块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变频器引出端子来输出电压值来控制,当然,端子数量有限;如果想电机同时运行,并联方式也行,这个时候要注意电机的型号了,因为涉及到制动问题,停车发电问题。 有一点我不明白,所谓的多点传动,是指逆变器数量较多,还是逆变器串并联,还是什么方式,望高手指点,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