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 的窗体调用

楼主(2004-11-15):
如何将全局的窗体调用到某个画面?这个窗体指的是VBA中插入的用户窗体。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IFIX3.0

网友A:
通过全局模块可以调用全局窗体

楼主:
谢谢 可以详细一点吗?? 万分感谢!1

网友A:
在IFIX的VBA编程环境有project_user项,在其中插入全局模块,这个全局模块的脚本就是调用project_user中的窗体。在画面脚本中调用这个全局模块。

网友A:
补充: 如模块名A,窗体名UserForm1,模块脚本: Public Sub A() UserForm1.show End Sub 在画面中调用模块,如有个按钮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A End Sub

网友B:
可用VB的语法

网友C:
首先在vba中先建一个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