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11-15):
我单位有几辆电动车(24V),其直流电机为1.5KW四碳刷结构,具备三段式变速,近日在检修时发现电动车下连接一体积很大的电阻,(大约有40CM长,5MM宽左右的铜片绕在陶瓷管上,如弹簧模样),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制动电阻

楼主:
可是电动车上有一脚闸,连接的是电动机的主轴,(抱闸形式)

网友B:
应该是一制动保护电阻

网友C:
脚闸只是使车快点减速,而这个电阻(制动电阻)是为了把电机中的能量消耗掉,以免电机发热太多。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D(2007-11-15):
调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