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伺服电机编码器调整

楼主(2004-11-15):
我是搞软件的,对伺服电机不是很了解。现我用的设备上的松下伺服电机(三相200V,1000P/R)经常报编码器错误,我想将遍码器拆下来清洁,但不知道装回去时要作什么调整。想请教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您最好还是不要自己拆,可以要供货商帮你保修,另外,松下伺服编码器容易出故障,以后还是换一个牌子的伺服电机吧

网友B:
编码器端是密封的,自己手动拆的话就改变了转盘和光栅的相对位置了,而且转盘上如果有灰尘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编码器错误.

网友C:
我也听说松下伺服毛病挺多,我遇到的编码器报错一般是编码器的接头接触不好,松下的价钱是比较低,但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D:
你要是。 不是专业的编码器工程师还是不要亲自拆下来。你会把机器搞得不精确的。这是关键

网友E(2008-09-12):
zhao chang ji a

网友F(2009-03-17):
安川伺服放大器编码器在什么位置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G:
安川伺服放大器编码器在什么位置?
编码器在电机的屁股上,呵呵。伺服放大器只有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的接口,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