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数控系统的控制精度?

楼主(2004-11-15):
各位大虾好!我最近在做开放式数控系统的研究,采用的方案是PC机+伺服接口板(CAN总线通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采取粗精两级插补,粗插补PC机完成,精插补伺服接口板完成。伺服驱动器用的是松下驱动器,自带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控制。我的问题是采用这个方案是不是就可以按照开环的方式控制电机?轮廓精度主要由粗插补算法保证,那精插补算法对轮廓精度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吗?伺服驱动器里的PID控制算法主要起什么作用?如果想提高控制精度的话,除了改变粗插补算法,那改变精插补算法和调整PID参数哪个更加有效?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插补是基于底层控制系统精度的,如果你的PID参数没调好,再好再精确的的插补运算都于事无补。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觉得粗插补的算法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而精插补算法由于受到实时性和加工速度制约,方法较为简单。采用三环结构(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的位置伺服系统的控制理论和技术日臻成熟,在实现快速、准确定位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下位驱动器的参数可根据不同的负载,调整伺服参数,相对而言调整较为简单。因此数控系统的加工精度的提高应主要依靠改进粗插补算法和调节伺服参数。 还有想请教PID参数应如何调节呢?靠经验?还是有一定的步骤?谢谢!

网友B:
提高数控系统的精度要对上下层算法都进行优化,有可能采用很复杂的算法,单单调PID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C:
除了电器上要达到上面几位说的那些要求外,你还需要考虑机械传动方案的选择,不然机械误差用电气来弥补时,你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