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结温的定义

楼主(2004-11-15):
总是在器件的应用文摘和使用说明,或者是器件参数里都能看到结温的概念,但是上google上查查不到它的具体的定义,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 PN结的温度

网友B:
我同意科信泽工控的理解

楼主:
谢谢科信泽工控的热情回答 最大的结温温度下工作就是说允许器件工作正常工作的最大PN结温度是吧?一般来讲,POWER MOSFET的工作结温是多少度,在应用此类器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