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相比

楼主(2004-11-15):
各位大虾,直流伺服和交流伺服相比,那一个反应速度更快一点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直流。

楼主:
那么数量上有多少差别呢?

网友A:
呵呵,你知道伺服电机都应该有机电常数这个参数.

网友B:
电机中给了几点时间常数了?松下的给了吗?在驱动器手册中?

网友A:
电机列表里应该都有吧,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值。

网友B(2004-12-15):
那位大虾有松下电机的手册?请发给我一份 ,多谢。 szllc1980@163.com 我只有其驱动器手册,里面根本没有一些电机参数。

网友C:
我也有,请与无联系!!dhcbill@126.com

网友D:
谁知道伺服电机扭矩的计算公式,麻烦写一下,已知转速和功率!

网友A:
Tn(Nm)=P(W)/Speed(RPM) * 60/2pi 扭矩还是查曲线的好,伺服一般不应当这么求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