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模拟量输入读数不稳定是什原因

楼主(2004-11-15):
请教各位大哥,三菱PLC FX2N 在温度模拟量输入时不稳定,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谢谢 E-mail:chingxinghua@tom.com

网友A:
PLC本身不稳定,加一个隔离器试试。 数据不稳定,看是否传感器有问题,还是干扰。 如果温度变化较快,在不影响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可以加入滤波程序。

网友B:
波动大不大? 如果不大的话是正常的。 可以增加采样次数,然后取平均值。

楼主:
波动很大正负相差50 增加过采样,还是不行啊, 好像干扰一样的,滤波程就没加过, 还有什么办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