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利用单片机的PWM产生 4--40mA信号

楼主(2004-11-16):
求助:如何利用单片机的PWM产生4--40mA信号,如能将原理图发到我的信箱,本人不胜感谢,EMAIL:tj66868@126.com

网友A:
利用单片机的PWM产生4--20mA信号,这是个太实用的问题,不是厂家提供的方案无经济性,厂家做实验得出的电路可不会轻易公开。 一般传感器厂家都是直接用XTR105之类的芯片直接输出4--20mA,XTR105价格在35-100元之间,没有显示。 用单片机的PWM产生4--20mA信号,如果成熟经济的话,又会产生很大的市场哦! 大家攻关吧,我支持!

网友B:
我们这里能生产:0-10V 转 4-20mA 的隔离转换IC (SIP12脚封装),内置隔离电源,低价格、小体积。 两位所说的单片机的PWM信号是怎样的?有无特殊要求?

网友A:
看到网上很多朋友问V/I转换电路,PWM/4~20mA转换电路,   深圳鸿泰利科技公司的HTL数显隔离变送器的电路图可以参考。 我已发在网上了,因回复无图,所以另设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