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压控制型变频器滤波电容计算

楼主(2004-11-16):
各位老师: 大家好! 请问:PWM电压控制型变频器滤波电容的容量值如何计算?每个电容上并联的电阻值的阻值和功率又是如何计算的? 谢谢! 2004。11。16

网友A:
电容大小的计算: 电容是用来储存能量的,大小的选取与负载有关:基础的理论为:三相电压经整流后给电容充电,此时整流后波形为3.3毫秒一个波头,既电容储存的能量保证在此时间内供给负载并不产生太大的压降(既保证一个文波系数),C(V1平方-V2平方)/2=Pt. C为电容容量,V1为3.3豪秒开始时的电容电压,V2为3.3毫秒结束时的电容电压,P为负载功率,t为3.3毫秒。知道V1,V2 P,t,可以计算出电容容量。 介绍一个工程用的经验公式,一个安培的电流选60u容量,举个例子: 380v,11kw变频器,额定电流25A,需要容量为25*60=1500u,选用3300u电容两个串联。

网友B(2008-07-03):
太过于牵强,不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