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轴同步

楼主(2004-11-16):
我要做两个轴之间的的速度跟随,都要考虑那些情况?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自控装置来实现,如果使用司服系统的话就非常的容易,只要控制第一轴的速度,并且在第一个司服驱动器内设定好速度比例,那么将第一轴司服驱动器输出的脉冲直接接到第二轴的司服驱动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可以帮你!用泓格的STEP-200卡 www.icpdas.com 021-62471722 于国新

网友C:
你可以用vacon变频器实现

网友D:
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用一个控制信号控制两个电机,如果是普通异步电机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变频器带两个电机。

网友E:
TO:micke(深圳) 你说的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实时的跟随?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