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霍尔传感器好坏的辨别”

楼主(2004-11-16):
请问高手:如何判断用于变频器输出检测的霍尔传感器的好坏

网友A:
最简单的检测方法是,一般变频器是2个,可以用表的电阻档对应看阻值,如果不一样,肯定有一个有坏,还有的方法是,有些机器,可以把霍尔传感器拿掉,看故障是否消失来判断,

楼主:
TO:变频之子 你说的不一样,具体指的相差多少呢

网友B:
能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