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V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2004-11-16):
380V的小型中间继电器 除了国产DELIXI有 其他厂家还有么? 欧姆龙有么? 我记得欧姆龙好象只有110V和220V的……

网友A:
有很多,常用的有西门子的3TF系列,和ABB的还有施耐德的几乎每一家厂都会同时有220v和380v

网友B:
那就用DELIXI的吧 不过中间继电器380V的是常见啊,我想找有没有380V的小型继电器,可以直接焊在PCB板上的

网友C:
木头铅笔所说的是较大容量的接触器吧? 富士的好像有,楼主说的380V是指线包电压还是触点电压啊? 小型继电器触点容量AC220V是很常见的,380V就难说了。呵呵。。。查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