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温度传感器的设计

楼主(2004-11-16):
我想设计一个微型测量温度仪(面积<1.5*1.5cm)。温度0-50度,精度<0.1,误差<0.5,想采用单节纽扣电池供电。且能够存储,传输数据。请问采用什么温度传感器和单片机比较合适。

网友A:
精度和误差要求略高,不然可以选用成熟产品,不锈钢钮扣设计,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记录时间(1至255分钟)可自行设定。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能够存储48个温度数据即可,单要求每1个小时记录一个,是否就必须要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A:
呵呵,不一定需要单片机,可以直接用电脑来读取读取,通过读卡器从串口设置参数和读取数据。我们可以提供全套硬件和相关读取软件。 当然也可以用单片机来读取和设置,51系列单片机即可,直接和IO口通讯。

楼主:
一节电池的电压最多3伏,有几款单片机最少要求的电压是2伏,没问题。 集成的温度传感器是否有只需3伏以后供电的?本打算用ds18b20,但电压要求3伏以上。 另,如能提供温度测量的全套硬件和读取软件。请发到xieyong6009@yahoo.com.cn 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您在北京吗?,或许来我们公司看现场产品会更方便。该产品如能满足您的精度和误差要求,使用会很方便。该产品自带锂电池。产品的大致介绍附后。 概述 【温度自动记录仪】是一种坚固的自主系统,它测量温度并将结果记录在受保护的存储器单元中。它以用户定义的速率记录温度,包括直接温度值和直方图。器件可存储多达2048个等间隔(范围1至255分钟)测量的温度值。直方图提供63个分辨率为2.0°C的数据箱。如果温度了超出用户设定的范围,【温度自动记录仪】还会记录该情况发生的时间、温度停留在允许范围以外的时间、以及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另外还有512字节的读/写非易失存储器,可用于存储【温度自动记录仪】所附物体的相关信息。数据通过1-Wire®协议串行传输,仅需要单根数据线和返回地线。每个【温度自动记录仪】都有出厂时利用激光光刻写入芯片的64位注册号,用来保证其绝对可溯性。坚固耐用的不锈钢封装可防尘、防潮、防冲击。通过使用各种附件,【温度自动记录仪】几乎可安装在任何物体上,包括集装箱、托盘和袋子等。 特性  数字温度计以0.5°C分辨率测量温度  在-30°C 至+70°C范围内精度保持±1°C,详细规格参见EC表。  内置实时时钟(RTC)和定时器,在0°C至45°C温度范围内具有每月±2分钟的精度  根据用户设定的间隔(1至255分钟)自动唤醒并测量温度  在受保护的非易失(NV)存储器中纪录多达2048个连续测量的温度  以2.0°C的分辨率记录长期温度直方图  可编程高温和低温报警门限  当温度超出门限规定的范围时,可记录多达24个时间标记和持续时间  512字节的通用读/写非易失存储器  使用1-Wire协议,通过单条数字信号以15.4kbps或125kbps的速率与主机通信  通过瞬时接触即可完成数字识别和信息获取  唯一的、由工厂光刻和测试的64位注册号(8位家族码 + 48位序列号 + 8位CRC校验码),保证每个器件绝对可溯,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器件相同。  多节点控制器实现1-Wire网络  基于芯片的数据载体提供了一种紧凑的信息存储方案  附着到目标物体上后仍可存取数据  纽扣外形很容易和杯状探头自行对准  刻有注册号的不锈钢外壳能够耐受恶劣环境  利用自粘胶垫、凸缘栓锁或环扣很容易将其固定  读取器首次上电时进行在线检测应答  符合UL#913 (第四版)标准;绝对安全设备:通过I级, 1区, A、B、C组和指定D区域场合的认证(申请中)

楼主:
谢谢你的信息。我不在北京,可能不方便去。你公司是否有网站,可以给个地址我吗?我还想了解一下产品的体积及外观。

网友A:
我们的网址是www.lance-cn.com。 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86-10-62140852 ext.22;MSN:woe2@tom.com

网友B:
digi: 有微型记录仪的照片么?让俺们也开开眼。。。

网友C:
微型温度记录仪外观详见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