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请问一个OPC Client 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11-16):
我使用 KEPWare OPC Clent 的VB示例程序,和 OPC Server 在同一台机器上好用,和Server 在不同的机器上不好用,提示"IOPCAutoServer" 失败,使用的是 MatriKon 的OpcServer 模拟器, 请赐教

网友A:
原因是你的客户端没有访问Server的权限,需要对Server端的机器的DCOM进行设置,取消他的安全权限,或添加EveryOne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