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自动化接口 和 custom 接口

楼主(2004-11-16):
看资料,好象是自动化接口 调用 Custom 接口,使用自动化接口编写客户端程序,是否需要OPC 服务器实现自动化接口?

网友A:
看资料,好象是自动化接口 调用 Custom 接口,使用自动化接口编写客户端程序,是否需要OPC 服务器实现自动化接口? 自动化接口供VB,DELPHI等客户程序访问. 自定义接口供C,C++,VC++等客户程序访问. 服务器必须实现自定义接口,自定义接口可不实现. 主页:http://gkxgy.go.neas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