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压缩支持文件出错,灾难性故障"?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4-11-16):
安装松下GTWIN 软件时出现"解压缩支持文件出错,灾难性故障"?不知如何解决.郁闷

网友A: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你的计算机系统是XP吧?你必须先安装GTWIN较底版本的软件,再安装高版本的。

网友B(2006-03-20):
我碰到的问题也是这样。我在装了低版本的GTWIN后又删除了,再顺序重装低版本,高版本,但都出现"解压缩支持文件出错,灾难性故障",至今无法解决。据松下公司的人说,只有把系统删除重装。不知有谁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后再试即可。

网友D(2009-12-12):
今天我也碰到了"解压缩支持文件出错,灾难性故障"提示,偶还以为是安装文件有问题呢!以前安装时可没出此问题。正在想办法。。。

网友E(2012-07-11):
真的是系统的问题?貌似不像,我在台式机上装可以,笔记本低版本的也可以,就是装不了高版本的

网友F(2014-04-25):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系统后再试即可。

怎么弄的?我从装都不行,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