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请给新手指条路吧

楼主(2004-11-16):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个新手,马上要用intouch作项目了,上位机与继电器相连。但是我先在还不知道什么是iosever,也不知道如何实现通讯。我看intouch的用户手册都快疯了,所以恳请大侠们给小弟指点本书或资料看看吧,我真想成为工控界的一名合格技术人员。

网友A:
intouch没有准确的资料,说得都特别空泛,你就遇到什么问题就看哪方面的帮助吧。你可以在iosever建立访问名,PLC的IP地址,然后在intouch建立访问名,应用程序,项目。再在标记名字典中建立各个标记名(访问名是你建立的那个)项目是你PLC上的地址,让后你再建一些界面,做一些连接,也可以在脚本中建一些应用程序。

网友B:
InTouch--->I/O Server(根据PLC的型号安装)--->PLC驱动--->PLC(下位机)

网友B:
i/o server 是一个桥接程序!主要就是连接下面一些硬件设备!intouch通过采集它来实现底层数据上传! 我开始学习也是很郁闷的! 你多取看看一些构架方案,还有就是想想为什么要使用i/o Server,怎么样实现从下面的数据采集上来! 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员不要心急,自己静下来多看看工控网上一些大师发表的文章(呵呵,花个两天时间,一直座在电脑旁看)。 好了 废话不多了。关键靠自己的!

楼主:
感谢两位师傅的指点,我今天按照你们意见试试,多看点东西,向你们学习!!

网友C:
i/0sever读上来的数据存储的项是不是和plc中的名称一样呀! 比如说施奈德Plc的%i6.1读上来,我在intouch的访问项也应该定义成%i6.1 怎么在i/0sever立定义只读取模拟量的主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