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4-11-16):
我公司计划做一个自动化设备,运动方向是两维的,也就是说可以横向和纵向运动,停止位置依靠霍尔传感器来确定位置(误差要求在0.5mm以内),大约需要30个停止位置,位置间隔大约横向8~10cm,纵向5cm,控制主板计划用单片机来控制(控制板联入电脑),我对步进电机了解不多,不知道如何选型和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如果有人有经验和空闲,可以做控制主板和程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面谈。我在北京 email: flyer01@sina.com

网友A:
redcyber有PC—BASED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与多轴运动控制器。请访问www.quandianji.com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设计真是有点可笑,用步进电机或司服就已经可以非常好的实现定位,况且你的要求精度才0.5mm,直接用一个三菱FX1S的小型PLC就能非常好的完成,定位位置直接通过设定位置的XY坐标就可实现(绝对位置定位)。霍尔传感器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C:
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根本用不上其他的位置检测元件,因为以您的精度要求,步进电机完全可以达到而不需霍尔元件或者编码器.用伺服的的话,就更用不着了,伺服电机本身就有带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可以实现高精度的位置运动,如果再用霍尔元件就太浪费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发言,各位可否帮我做这个控制系统和电机的选型?或者帮我推荐个人来做,费用没有问题。 flyer01@sina.com

网友D:
你可以试一下用:FX2N-16MR+FX2N-1PG*2GO---加上2个300W的伺机就可控制看看,如果你认为还行的话我可以帮你写程式!建议你再用个人机是最好了!

网友E:
我公司有一款控制卡,可能会适合您,您可以用霍尔元件控制位置,给卡一个开关量,卡就能对步进电机发脉冲,可以设定启动速度,加速度,工作转速。最重要是价格非常便宜,您可以用2快这样的卡构成2轴运动,当然,如果能增加成本的话,用2轴控制卡,那就不需要霍尔元件拉,可以用控制卡直接连接步进电机。

网友B:
我觉得沈阳老宋的方案会使整个系统的造价很高。如果用一个三菱FX1S-14MT的PLC家步进电机的方案,系统造价大概在5000元。30几个坐标点如果要改动的话可以用VB编一个程序,直接使用电脑下载更改,改完后电脑就可以不用了,简单方便。

网友F:
你预算多少作这个控制

网友G:
你的这个方案我搞过,用一个松下FP∑PLC就可以做到,而且还可以随时更改坐标值和坐标点数。另外,限位开关用普通的就可以。具体怎么做请与我联系:E-mail hsjg_shukong@163.com

楼主:
我有个朋友是做电子电路的高手,(但是他没有做过步进电机控制),他说用单片机就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完全不必要用plc。我有些困惑了,因为这里的朋友都说用PLC,大家认为和用单片机控制相比,那个更好呢? 多谢!

网友H:
当然是用PLC好了,精度高,控制容易,而且符合你要求的,性价比高的很多,有现成的不用,制作单片机多麻烦,且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E:
to 野战排 如果电机运动每个间隔是等距离的,而且每次电机运动需要脉冲数小于9999个脉冲,我敢讲,用我推荐的控制卡做,成本最低,如果以上条件不具备,那就不能采用,供您参考。

网友A:
野战排:使用REDCYBER的2轴运动控制器+2步进电机驱动器,成本为1800+2*480=2760左右,TEL:0755-81658285、33643798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1.如果采用PLC控制的话,PLC和PC之间怎么通信? 2.我需要2~4个传感器参与控制,传感器信号可以进入PLC吗? 3.系统中除了这两个步进电机以外,还需要两个依靠传感器来控制的电机,根据传感器来决定正转和反转,PLC也能够实现吗?或者两轴控制器能够实现吗? 4.以上系统最终的命令都是从电脑里的软件里发出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E:
野战排: 您好,您的设备由于开始就去探讨如何省钱,看着简单,其实现在看一点都不简单,4个传感器,都是什么传感器,是开关量,还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如果是简单的I/O输入,当然好办,不过看您讲好象是编码器信号,那样,您的系统要求有4个通道高速计数器反馈,这样可能不是一般PLC能实现的,即使是控制卡,也不是普通控制卡可以实现的,我想,要么是您把系统搞复杂拉,要不就是您还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详细谈谈,我可以给您一点建议。我电话:13840146961

网友I:
我认为要看你的运动控制轨迹及精度要求,运动速度来选型(不过你说的精度要求比较低,都可做到)。如果只是简单的纵横向运动,没有什么好商讨的,用PLC就可以了,剩下的就只是看你要怎样来设置你的运动参数而选用什么样或是什么方式的人机界面了;如果需要纵横向配合运动(具有插补要求),而且轨迹要常常变更,我建议最好是选用运动控制卡,计算机控制解决问题,反正现在的运动控制卡也不贵。还有如果是简单的运动控制,也可以考虑采用气动伺服系统来控制。

网友J:
较好的方案是PC---PLC---步进电机 | |-----传感器 |-----按键开关 我是专业做这种系统的,请和我联系. 北京13901355206lzh1960@sina.com

网友K(2009-08-03):
非常好的辩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