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安川一例

楼主(2004-11-16):
今天接到一电话,是山东打过来的。说他的电梯变频器显示电流过大。 我们推断是编码器或PG卡的问题,另外,编码器的A;B项接反也会出现此情况。后来得知他们使用G7的替代G5的,但是没有换PG卡,还在用老机器上拿下来得。 令我不解的是没换PG卡应该会报故障的,但据他们说没报〉不知各位大侠有何赐教。 另外是其他什么故障会导致以上情况。 谢谢赐教!

网友A:
PG卡是可以用的,有可能是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B:
放大一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