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帮帮忙:三菱PLC与LG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4-11-16):
本人现在做一个实验:想通过Pro-face触摸屏设定一个加速曲线,让三菱PLC与LG变频器通讯,按照我设定的转速运转。小弟我对于三菱FX2N-128MR与LG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不懂,望各位前辈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能提供一个通讯协议的样板更好。也可发到我的邮箱bgxnliu@yahoo.com.cn)

网友A:
LG变频器协议给你发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系列的变频器,虽然协议是一样的但是在各个系列的变频器中的数据代码是不一样的啊。我提供的是IG5系列的数据代码。 同时还给你一个LGK120S和IG5变频器的通讯程序。但是要你下载编程软件才能看到,工控网就可以的。 三菱的PLC我不熟,如果你要想方便可以使用LG的PLC,一样用的,可以放心。 PRO-FACE也有LGPLC的驱动,可以问他们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