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楼主(2004-11-16):
请教各位大侠:哪里能买到“机械手”,由我设计的单片机控制做二维运动,从一个(不确定)点取物,放到另一个点。谢谢!需要多少钱,如果谁可以做,请和我联系,13308843734@yn133165.com.

网友A:
你问的是"手臂"还是"手"? 不同的行业对"手"有不同的要求,有的用吸盘,有的用磁铁,有的用"爪",一般都是自己设计. 如果是手臂,那基本都差不多,我买韩国DAS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