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N

楼主(2004-11-16):
CAN是根据数据ID来收发数据的,我想问一下PCC上设置CAN站地址是用来干吗的,和CAN收发的ID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CAN 站地址是用来跑INA2000时用的,用INA2000通讯时只需指定站号就能按变量名通讯,当然其底层也是通过ID号来进行的,所以有一个BASE ID.如何CAN上跑多种应用层协议则ID号范围不能重叠.

楼主:
你所说的BASE ID就是指站地址?CANWRITE函数中DATA_ID项、BASE_ID及CAN协议数据帧定义中的11位或29位标识符三者什么关系,这个DATA_ID是几进制数?范围为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是PCC上CAN能否和自行开发的CAN节点相连通讯,如果能的话,那么对于具体波特率,我自行开发的节点BTR0、BTR1参数怎么设?即位定时参数怎么和PCC一致,贝加莱能提供PCC CAN各波特率的位定时值吗? 自定义应用层协议时,“ID号范围不能重叠”怎么理解?望指教!

网友B:
有哪几种PLC带有CAN总线功能

网友A:
1.BASE ID是一个基准ID,INA用这个基准地址和CPU站号运算得到相关的发送ID和接收ID.11位和29位是数据链路层的帧标识,DATA_ID的范围是2的11次方或29次方. 2.PCC的CAN可以和第三方通讯,我们和LENZE,SIEMENS,以及北京的一些国内设备通过,至于BAUD RATE设置,网上到处有资料,我没研究过,B&R的设置对工程师是透明的; 3.ID不重叠指不冲突.一般一种设备占一段ID. 4.B&R的2003系列都带CAN(不用也不能拿掉),2005/2010可一配置CAN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