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04-11-17):
请教各位大侠: 我厂有一台普传变频器18KW的型号是7018G3,工作二年都一直正常最近在工作一小时后电机很烫,测得输出电流28安,电压也平衡,换新电机也是如此,请问这种现象该如何处理,谢谢了,急,....

网友A:
你看看参数有没有变化,

楼主:
参数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某个元件老化了,

网友B:
是什么样的负载.以前有多少电流?现在有多少?可以帮你解答13857355446

楼主:
是吹塑机用的,以前是好的没有测过电流,把电机也换了,还是一样现在电流28A,请指教!

网友C:
注意以下: 1)载波频率适当提高改善输出波形,注意变频器本身发热要增加。 2)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3)频率过低电机转速过低风扇风量不够。 4)电机负荷增大,有条件试一下工频电流是多少就可以判定是否变频的问题。。

网友D:
你的工作频率是不是太低啊?电机风扇是不是和电机同轴啊,那样低频电机会发热很严重的,你就在外面在加一个风扇吧,吹塑机有时候运转频率是非常低的

网友A:
不要忽视了负载的 变化,比如负载的轴承坏了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有一点我还不懂想请问一下.工频电流是在工作中输出的电流吗?现在我测得三相输出的电流和电压都平衡,在电机发烫的时候变频器并不怎么热,现在加多两把风扇也没用,真是急呀!负载的轴承都有查过了,马达也换了,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模块老化了,才买来3年,不知道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能不能用在吹塑机上,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D:
变频器每家的都不一样,但普传风机泵的和通用的主要区别在过载能力上,因此他的模块容量很可能会比通用的小;这和工频电流没有什么关系;变频器现在的运行频率是多少,你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查看变频器是否在50HZ以上运行

网友:
工频是指50赫兹在中国,用风机,水泵变频器改一下参数应该没问题.我想电机发热是不是电机本身问题或者变频器输出功率不符.

楼主:
变频器是在10HZ运行,输出电流是28A。负载都叫人检查过了都说没有问题。

网友D:
变频器输出频率太低,电机发热是正常的,如果电机的冷却风扇和电机是同轴的,你得外加风扇冷却;如果你电机的转速不能再提高了,减小电机发热那只有加一个减速装置,使负载轴转速不变,电机轴转速提高,变频器工作在30Hz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E:
你好 你应该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家输出电抗器请拨13105332670

网友F:
把他的产品换了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