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专家看过来!

楼主(2004-11-17):
请问:Intouch的硬件狗是否支持热插拔?

网友A:
厂家说肯定不行,但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会不会损坏硬件?

网友B:
如果是并狗还是不热拔的好 如果是usb狗就没问题

网友C:
可以带电插拔,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在INTOUCH运行的情况下千万不能动狗,否则十有八九要坏

网友D:
奇怪,为什么要冒险,如果坏了很麻烦的。USB狗也要在“拔下或弹出硬件”中停止才能拔吧。支持热拔插不代表可以随意拔插,也要遵守一些操作规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