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系统改造问题,请讨论

楼主(2004-11-17):
最近有改造了一条瓦楞纸造纸生产线,原始的系统是励磁调速电机,共六台,采用同步控制器来进行统一调速,还有微调,但是生产时波动频繁,很容易断纸。因此,改用变频调速,但未装同步控制器,经过调试,发现在统调过程当中(即改变生产不同规格的纸的时候)断纸,但所有电机是同步加速的,而且六台变频器所加的频率是一样的,精确度达到给一个信号一转。若这样,如果一天生产三种不同规格的纸,则至少要断三次纸。这样势必造成比较大的浪费。请问,这有必要装同步控制器吗?装同步控制器能解决问题吗?哪位有同步控制器的资料,能否给我一份?如果有更好的改造方案是否可以提供?火急,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是专业做纸机变频器改造的,我们自己开发了用于纸机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器,非常好用,它能控制所有的变频器频率的总升,总降,各个变频器的微升,微降,有模拟量,也有数字量,在纸厂受到操作工人的好评,改用变频调速应该采用同步控制器,不然机器的速度确实不好控制,容易断纸,我可以提供同步控制器,我的电话 13056660695

网友B:
to 明天及以后 1、你的速度环是怎么做的? 2、断纸有规律吗,总是在一个位置断吗,还是无规律可循? 3、断纸在加速时发生,还是在正常运行时发生? 我感觉现在得问题是:你的控制思路是否正确,如果有偏差,则用同步控制器也没有用. 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联系。013802434726

网友C:
我的变频器不用装同步控制器,只要装上编码器,变频器就可以进行前后台之间的速度追踪了,感兴趣可以联系一下啊,ailyang@126.com 075526996714

网友D:
我也是专业做的还是用A-B的好或回电话:13844901555 杨先生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问题是加速时断纸,而且只在一个点断纸,平时运行很平稳。估计是比例没调好,还是要加同步控制器来解决比例问题。有些变频器有连动比例功能,但用的这些没有。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同一个品牌吗,如果不是的话,它们的时间有差异,调速度链很难,如果是同一个品牌,确实是比例没有调好,根据我们做工程的经验,低于100米的车速用开路控制比用编码器闭环控制效果好,这是我们无数工程的切身体验,其实调试比例关系就是调试每个变频器加减时间的匹配,来达到一定的速度链,速度链调好后,让所有的变频器总升,总降都不应该断纸,用同步控制器来解决比例问题肯定没有问题,明天及以后朋友你用是什么机器?

网友C:
to:变频之子 您好,我也在做造纸系统,能否有机会和您聊聊呢? 我的qq是304214035

楼主:
to变频之子 我用的是科姆龙的变频器,用同步控制器简直很惨,被客户骂死了,一是干扰太厉害,二是由干扰引起飞车,晚上搞了一个通宵才恢复,惨也,根据你所说的调时间比例很好,但现在还没完全调出来,得慢慢调,谢谢!

网友A:
我的qq是14229411,变频器干扰问题早在10年前我公司刚做造纸系统就已经解决了,干扰一般是由于控制线没有屏蔽造成的,当操作台和变频器距离太远,外来脉冲对变频器的控制部分造成误动作尤其严重,控制线一定要用有屏蔽层的,你用质量好的屏蔽线,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是不是变频器动态响应太慢了

网友F(2006-01-18):
采用DP光纤通信就可抗干扰

网友G:
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H:
这与车速有很大关系,当车速超过800米时,变频器模拟量调速频率精度是达不到要求的(包括编码器速度闭环),最好采用通讯控制模式。

网友I(2006-09-20):
影响加速断纸的因素比较多,比如各个点的动态响应,流浆箱的适应性调节等等
可以延长加速时间加plc控制来试试看

网友J:
相同车速下如果变更抄纸克重(品种),则纸在烘干部的收缩率也将发生变化,因而速度比例也应该发生变化,如果没能及时调整,而两个点间又处于断纸的临界点时,发生断纸现象也属正常!

网友I:
zhang_hong分析得不错,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网友K(2007-02-02):
谁说用伺服的??你不是玩人家吗??
用伺服是不行的,太贵了,在说现在只是加速的时候断纸。一定是控点那里有问题,不是变频器不行,现在的情况用了伺服也是一样的断。

网友L:
楼上有理